I2C芯片读写问题请教

楼主(2011-06-09):
(无正文)

楼主:
请教各位帮忙指点!

网友A:
看数据表!

楼主:
请问下,在sda和scl总线上加5.1k和10K有什么区别,标准应该加多少,10k是弱上拉!

网友B:
加多少,要看MCU的要求,手册上都有。我用的USB单片机就是2.2k,PCA9515也要求2.2K。置于其它阻值行不行,如果不出问题,我干嘛去考虑。

不看数据表,到处瞎打听,听别人道听途说,然后蒙上一个,蒙的对不对心里终究没底。瞎胡闹。

网友C:
看传输速度,100K以下10K没问题,400K使用2K左右吧

其实最实际的就是用示波器量一下SCL的波形,如果畸形不太严重的话都可以。

网友D:
可以大致计算,最后用示波器测试波形。
I2C的总线,所有器件都只能拉低或者开路,不能拉高,要外部上拉电阻拉高。
总线有一个对地的分布电容,要保证在最快的时钟下,上升波形要足够快。
这个分布电容,和总线器件的数量有关,和走线长短等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