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检测下降沿

楼主(2011-06-09):
(无正文)

网友A:
快的话用中断,慢的话直接用IO就行了

网友B:
#define    Pkeyin     P1^0
bit flag;

if(flag!=PKeyin)
{
    flag=pKeyin;
    if(flag==0)     //下降沿
   {
       .........
   }

}

网友C:
每次处理结束后保存一下当前状态,下次的状态与保存值比较一下就可

楼主:
嗯,查了下好像用中断就可以,单片机中断不是有两种吗,电平触发和下降沿触发,正好可以利用下降沿。^_^
不过暂时不用单片机了,改搭建电路。感觉电路也挺简单

网友D:
用下降沿中断最简单。

网友E:
上升沿触发进入中断,记录时长,配置为下降沿触发,下降沿触发记录时长,可以得以不同占空比的计数

网友F:
那么快貌似只能用中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