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CI背板时钟信号

楼主(2011-06-09):
请问CPCI背板的时钟信号线的长度和宽度是怎么确定的啊?请高手指点。

楼主:
怎么没人顶啊,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没做过这方面的项目。
有guide最好参考它的推荐。
没有的话,按你的系统来算了。
长度按时序,整个系统的flight time分配。
宽度按阻抗来算。

网友B:
这种总线不适合做廉价产品,所以了解的不会太多。据说一块背板要几千到上万美元,8层,呵呵。

网友C:
LZ仔细看一下CPCI规范。里面对信号线长度等方面有具体要求。

楼主:
5# xiaotao_82 我看了,但是里面只说了一个范围,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背板只要在那个范围里面就可以,还是说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B:
貌似是比较贵,但是上万美元应该不至于。几千块*币还是正常的。

楼主:
8# tyw 这个规范我也有,不过还是要谢谢你哈。

网友D(2011-08-19):
感谢了,很有用

网友D:
有没有其他的资料呀?或者给个建议该从什么地方开始学习

网友E(2011-09-27):
收到,资料很好很强大。谢谢

网友F(2022-04-06):
pci总线时钟线要求2500mil±10mil,总线<1500mil。
背板总线没设计过,不知道具体的长度。有机会可以找个废板子研究研究。

网友G(2022-08-24):
你好,你的FPGA+PCI9054,弄好了吗?

网友H:
不是很熟悉,不过要看你时钟信号的频率,单端还是差分,允许的时延多少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