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楼主(2011-06-10):
图中光耦为tlp560时工作正常,如果换为moc3021,当上电时,后面的负载(电磁铁)会有一个瞬间吸合马上又断开的动作。百思不得其解,请教诸位老师给予指点。如果用moc3021,电路该做哪些改动?

网友A:
不懂为啥,等高手来讲讲吧。

网友B:
电路没有问题,  典型的上电缺陷.
上电时, 电路复位系统导致 CON7 的 2 脚出现了低电平.
楼主可以在上电过程用示波器捕捉一下 CON7 的 1,2 脚间的信号.

网友C:
tlp560 led反向 VR=5V
moc3021 led反向 VR=3V
会不会当上电时反向击穿了?

楼主:
谢谢三楼四楼。具体原因还没查到。如三楼所说,该怎么解决?

网友D:
芯片引脚引起的吧

网友E:
con7 pin1,2间接个 10K电阻试试。//将2上拉

网友F:
你用的什么CPU?,51系类的应该没有问题,上电IO默认为输入的就有问题了

网友G:
1脚和2脚加一个小电容。

楼主(2012-11-05):
以上电路用了半年,右边供电电压改成了220v。我想着也就半周的电压加到电磁铁上,应该问题不大。BTA16-400是耐压400v,16A的管子。现在发现陆陆续续有一些BTA16-400B会烧坏。请高手分析一下,烧坏的原因,电路该如何改进?谢谢!
说明:这是一个振动给料器的电路。

网友H:
3L说的是对的,以前我们使用的时候就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H:
为什么用tlp560就工作正常呢?大牛们能否解释一下

楼主:
现在我最关心BTA16烧坏的问题,请高手说说,电路该怎么改进?

网友I:
我也用BTA16,我自BTA16A1  A2  并上高压电容 例如:X电容

楼主:
楼上,请问,并上一个电容会不会影响A1,A2导通的瞬时性?并多大的合适?管子导通的软件控制最小时间是0.1ms(理论值)。

楼主:
求答案!感谢非常!

网友J:
3021无过零检测的原因

网友J:
管烧可能要加上吸收电路吧

楼主:
具体怎么加?请指点.:handshake

网友K:
这贴子从2011-6-10问到2012-11-19,LZ还没解决么?
出现这种问题的产品能撑到现在,也算是个奇迹。

楼主:
回楼上,这里面有两个问题,我现在关注的是后面一个问题。只有等一段时间你才会发现问题不是?奇迹,那就奇迹吧。
对所有关心帮助的朋友表示感谢!

网友L(2013-02-27):
有没有完整的电路,发给我帮你看看。bookfly123@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