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模拟地回路和数字地回路的疑惑

楼主(2011-06-10):
大家好!对于数字地构成闭合回路,而模拟地不闭合回路的说法,一直不明白其中的原因。希望了解的朋友能用最简单的语言或专业的语言帮忙解释下,谢谢!

网友A:
模拟电路比数字电路更为敏感,这是首先要明白的。所谓的模拟地不闭合回路,就是说在一个回路中尽量不要有太多的接地,不然由于电路中电流的扰动形成共阻抗效应。所以在模拟电路中我们常常有个说法叫单点接地。或者说回路中容易产生压降,而模拟电路比较敏感,所以不闭合。一个闭合回路不要有太多的接地。所有的影响一般叫地线的共阻抗干扰。

网友B:
关于数字地和模拟地的问题,可以试一下“电子工程师搜人网”(www.xunta.so).
我已搜了一下,排在前面的作者值得你关注一下:
http://www.xunta.so/searchAuthor ... ;searchTime=6months

楼主:
模拟电路比数字电路更为敏感,这是首先要明白的。所谓的模拟地不闭合回路,就是说在一个回路中尽量不要有太多的接地,不然由于电路中电流的扰动形成共阻抗效应。所以在模拟电路中我们常常有个说法叫单点接地。或者说 ...
引用 网友A:

有些迷惑,还是不太理解。我看过数字地回路有一种说法是:环路能缩小地之间的电位差,提高抗噪能力。

网友C:
无论数字回路还是模拟回路都必须成回路,要不系统怎么工作啊
不过PCB布局时有讲究
数字电路关心的是回路阻抗小,这是数字信号本身特征的要求,而对噪声并不敏感
模拟电路关心的是回路受干扰少,且参考电平恒定,这也是模拟信号本身特征的要求,其对噪声敏感而对阻抗要求没数电高

网友D:
楼上说的有道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闭合与不闭合的问题,您的回答没看明白。

网友C:
楼主意思难道是说
数字电路每个功能模块的参考电平就近入地
模拟电路的每个功能模块的参考电平单独拉到系统地?

一个道理

环路还是单独拉到系统地 主要是考虑到地弹噪声的相互影响,也就是共模干扰的问题

但PCB布局时不止要考虑地弹,这只是一方面
还有藕合干扰的问题要注意

网友E:
还是不太懂,要是有图 文说明就好了。唉

网友F:
还是考虑接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