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画的四层板,欢迎拍砖。。

楼主(2011-06-10):
欢迎拍砖,。高手请别手下留情。

网友A:
三线交汇的地方,尽量不要走直角,特别是运行频率比较高的情况下

网友B:
过孔也太大了吧?
打过孔后的电源线也太小了。
注意焊盘出线的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运行的频率不高。

楼主:
回复 网友B:

1.过孔 用的是 24mil/44mil
2.这个还真的没注意,谢谢,不过距离这么近,应该影响不大吧。
3.焊盘的出线方式不恰当吗??请明说,谢谢

楼主:
6# pa2792 [/

谢谢,这里是走的有点随意了。。

网友B:
贴片IC焊盘建议用椭圆形焊盘,不建议用方形焊盘。
可以重新调整下元器件,很多线太随意了,什么角度弯角都有。

网友C:
没看到全部图,感觉没必要用四层板,是否考虑有一个电源层?

楼主:
贴片IC焊盘建议用椭圆形焊盘,不建议用方形焊盘。
可以重新调整下元器件,很多线太随意了,什么角度弯角都有。
引用 网友B:

1.为什么贴片IC建议用椭圆形焊盘??
2.元件的密度已经蛮大了,走线不大容易,看来我有需磨练。深度不够

谢谢指点。。

网友D:
LZ画四层板没有一层是电源层? 怎么15V的电源还要通过连线相连?直接放在电源层就行了嘛

网友B:
方便生产上的挂锡膏,和自己拖焊的时候,不容易引起相邻两个焊盘间的短路。

楼主:
回复 网友C:

260mm×260mm 板子。。只是一小部分 ,是有的 。,。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电源有+15,-15V,+5V,+21V,+26V,-26V的。。

网友E:
建议LZ对所有焊盘加泪滴   不增加什么成本  但是对走线好多了 尤其是焊接器件时

网友F:
有些线45度走的也太小了,看上去像直角了,改大点

网友F:
另外丝印位号摆放位置不统一,

网友G:
1# zhengyibo2009 :)

网友D:
14# zhengyibo2009 都可以放在电源层的

网友H:
我们老大说过孔要尽量打在元件焊盘上,不知道有没有道理

网友B:
我们老大说过孔要尽量打在元件焊盘上,不知道有没有道理
引用 网友H:

从理论上说,打在焊盘上,线可以最短,效果也最好,但现实需要考虑焊接问题,打在焊盘就会引起焊接过程中的漏锡,虚焊。除非你做的是实心过孔。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不太了解泪滴的加工,你知道可以说下,确定不增加成本吗?
平时都没加过泪滴。。
谢谢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F:

之前由于布线布不下了,就全部修改了丝印位号的大小和字体。
位置就偏移了,后来就没调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空间上不允许了,那位置电源层上有大电流需要大面积的铺铜。。

楼主:
回复 网友I:

有的,中间有一个电源层 和地层。。

楼主:
回复 网友J:

同上,我也是在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实心过孔 会增加成本吗?一般的PCB板商能做的吗

网友K:
1.信号线不要走直角
2.元件摆放太随意
3.你这个就叫元件摆放密度过大?
4.如果是小批量,过孔打在焊盘上,也说的过去;但是如果大批量,这样做会照成漏锡严重
4.最好重新布一下线,过孔太吓人了(参考厂家的工艺标准,不同厂家可能有所不同)

网友K:
最后记得补泪滴

楼主:
回复 网友K:

1.都是低频信号,为什么都说不能走直角呢?有根据没
2.初次画板。以后会多多参考其它优秀板子
3.对我来说,元件密度蛮大,见笑了。
4.过孔吓人是什么意思?是说尺寸不符合嘛?
5.有选择性的补泪滴??

网友B:
1.其实我认为低于1M的,都无所谓,但还是要养成一个好习惯。
2.这个必须的,多做,多看,多想。
3.还可以压缩。
4.过孔太大了,信号线的过孔一般做到0.5mm/0.9mm或者0.4mm/0.8mm就可以了。
5.对线进行泪痕可以增大附着力。

网友L:
很松快啊,用4层板有点浪费,哈哈
电源线、地线的过孔盘感觉有点小。
多个电源可以走到一个电源层上。
过孔大小不同意楼上几位意见,如果板位置足够的话,过孔适当大一点增加生产可靠性,对制版要求也没那么高。信号线过孔0.7以下,电源地线可以1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受教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L:

这只是一个角落,不然肯定不会用四层的。
板子上有大电流 需要大面积铺地,所以就只好做这样的处理。

网友M:
走线这么细了,过孔还这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