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以太网物理层的问题

楼主(2011-06-10):
小弟有一个嵌入式环境出现和以太网上的PC机互相PING不通的情况,从以太网上抓包也抓不到下位机的任何信息,但是可以LINKUP,具体LOG如下:
小弟没有网络方面知识,不知道如下情况,完成Negotiation complete、LINKUP后,物理层是进行了哪些交互,可以确认硬件的哪些部分没有问题?小弟想以此分析后续无法PING通网络可能是哪里的硬件问题(比如说变压器附近错包率高)?

=> ping 10.8.1.199
_emac: Auto-Negotiation complete
_emac: Link up
_emac: 100Mbit/s
_emac: Full-duplex mode
Using _emac device
ping failed; host 10.8.1.199 is not alive

楼主:
是我表达方式有问题吗?
还是我的问题本身很初级?请赐教

网友A:
这种情况是软件的问题,先确认PC端没问题,然后再去分析嵌入式系统的相关代码,另外如果没有通过交换机或集线器直连的话,网线要交叉。

楼主:
这种情况是软件的问题,先确认PC端没问题,然后再去分析嵌入式系统的相关代码,另外如果没有通过交换机或集线器直连的话,网线要交叉。
引用 网友A:

谢谢CHUNYANG,请问依据什么来排除的硬件问题、确认是软件问题呢?因为我们软件用的是现成的BINARY文件,想拿到代码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