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中 R73电阻是不是没用啊?

楼主(2011-06-10):
说明:测量市电的电路

需要注意的是,市电与运放不共地。

问题:我觉得 R73电阻是不是没用啊?

楼主:
还有补充,我把 R65换成了 3.3K, 与R73的2.2K 不匹配  测量的值就不准  会波动

那这个又说明了 R73是有用的

网友A:
有用,差分电路,同时提供偏置。

楼主:
求解释  不明白电流走向

网友B:
2个保护二极管拿掉你就明白了

楼主:
二极管是起保护作用的,那咱们就把它拿掉。

分析一下,错了请指正。

1.整个电路是负反馈。所以Un=Up,   就是二极管上没有电压。
2.因为 信号与 运放不是共地的, 但是信号的负端 与 R73 的 Vref 有连接,所以可以认为它们已经共地了,并且信号的负端与 Vref等电势,所以R70 R71 R72 R73 都没有电压。所以运放正向的输入电压为Vref.
3. 那么运放负向输入端也为 Vref,  并且信号源的电压可以认为是 220+ Vref, 所以流过R 67 R68 R69的电流为 220v/3*440k。
4. 那么流过R65的 电流也是 220v/3*440k, 根据欧姆定律,可以算出AD的电压。所以AD的电压是一个以Vref为直流分量 叠加上 一个正选波。 至此,分析完毕。

结论: R73没有用。

网友C:
楼主你的电路就是个单电源的差分放大电路而已

R2、R4就对应你图中的R65、R73

网友D:
R65/R73*VREF

网友E:
8楼的解释简单明了,其实就是一个带偏置的差分放大电路,不过这里不是做放大,应该是做衰减

网友F:
这样接线市电和测量电路实际还是直接相连的,电路能稳定工作么

网友G:
8楼 简单明了
Vref应当是提升电压作用吧

楼主:
不好意思 最近忙 一直没登陆

请问8楼,为什么交流220V可以分解成两个电源? 那 “地” 又是怎么算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实际上并没有分啊,两端的电压差就是220v交流电压,不需要关注V1和V2的具体值

网友H:
其实VREF在8楼中接的就是地,而在你的图里是施加一个电压vref。就是一个差分运放

楼主:
能否从电势 的角度 上说一下, 我在不共地的地方没明白。

8楼的图 :电流从信号源V2流出来,经过了R3,R4,没有流进运放,都流进了R4的地(电流可以反向)。如果是这样的,那我这里还有一个类似的图,相当于8楼图R3R4的   R128两端我用万用表量了,是0V,是怎么回事?

楼主:
如果我拿掉R128, 电源会发烫,而且烧了一个电容,似乎是大电流造成的,这个又是哪里来的电流?似乎是75mV_GND 对 1/2REFM 的电流
但是加上R128,R128两端却没有电压,我实在弄不明白了。

我还想问一下,不仅仅局限在这个图上,如果不共地的话 ,电势该怎么算? 电压怎么算? 我量过一次电压源,电压源有两路输出,分别是V1+,V1-,V2+,V2-。 用万用表量 V1+,V1-两端电压12V,  V2+,V2-两端电压5V,V1- 与 V2- 不连接在一起,那么V1+与 V2+ 两端的电压不是7V,而是0V。 如果把V1- 与 V2- 两端连接起来,那么V1+与 V2+ 两端的电压才是7V。

由这个联系到我的图上,共地的问题我就理解不了了。

网友I:
个人理解。
1》。6个440K电阻,2个二极管,220交流一起组成一个恒流源。
把6个440K电阻分成组,是保证火线与人体间的电阻 >1M (不麻手)。
2》。因为运放是单电源的,所以+端要接Vref,使VAD上偏一个Vref的电压。
3》。R74与反馈电阻共同决定上偏值(相等时,为Vref),改变这个值会使输出超出线性区。
4》。输出电压是220/120,这是平均值,而AD测得是瞬时值(1.73)

楼主:
谢谢沈老,今天我才弄明白真正含义。

谢谢各位

网友J:
童诗白那本书上的,加减法电路混合在一起的,就是这个电路,差分放大,同时提供偏置!

网友K:
运放输入级是差分放大电路,所以要求输入对称,所以R73是和R65对称用的

网友L:
3楼正解

网友M:
精密测量,平衡电阻,使失调电流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