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三线SPI

楼主(2011-06-10):
有人用NuMicro做过三线SPI吗?
我看手册里面讲SPI是4线双端口的,三线是指单主单从,SPICLK,MISO,MOSI。
NuMicro可以实现三线吗?如果可以电路应该怎么连接?
有人做过,或者有人觉得可以做的话,讨论下。

网友A:
有人用NuMicro做过三线SPI吗?
我看手册里面讲SPI是4线双端口的,三线是指单主单从,SPICLK,MISO,MOSI。
NuMicro可以实现三线吗?如果可以电路应该怎么连接?
有人做过,或者有人觉得可以做的话,讨论下。 ...
引用 网友B:

可以呀

网友C:
我也关注过这个问题,在手册上没发现能解决三线SPI的方法.我觉得不能实现硬件三线SPI.

网友A:
不要接cs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接CS,还是将CS接地或者接电源

网友A:
悬空即可

网友D(2011-08-15):
6# hotpower 悬空岂不是没有选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