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给扫盲,FPGA能做什么?

楼主(2011-06-10):
有些事情单片机,ARM也能做到,如何体现优势?哪些场合使用?

FPGA到底能做什么?

网友A:
如果有个事件中断是1us,单片机/ARM能搞定否?
FPGA就是做MCU不能做的事.
MCU不好做的,都用FPGA做.

网友B:
LS正解,MCU,ARM能轻易搞定的事情,没必要用FPGA,等MCU搞不定的时候就该考虑FPGA啦

网友C:
FPGA=门海+超级零件库

网友D:
FPGA=现场可编程门阵列。
1、现场:就是说不是在工厂编程,设计者可以灵活修改功能,而不需要流片,这就意味着可以做小批量多品种的应用。
2、可编程:就是逻辑功能可以任意修改,体现灵活性
3、门阵列:历史上有很多种形式,比如细粒度的晶体管阵列,中等粒度的门海,粗粒度的多入单出查找表和多入多出的与非门。现在看来4输入查找表是今后的主流了,因为5输入太浪费,3输入常常不够用。
4、历史:最早是厂家定制门阵列,早期的计算机外围电路甚至显卡都是这玩意做的,现在已经淘汰。然后是PAL器件,即熔丝一次性编程,GAL电擦除可编程,CPLD相当于多片GAL器件,SRAM基的FPGA现在是主流。早期的EPROM也属于此类器件。
5、内部结构:4输入查找表实现逻辑功能,寄存器实现触发器或者小容量存储器,连线矩阵开关连线(就是铝线+MOS开关),IO单元实现各种逻辑电平。剩下的就是硬核了,主要包括下面几类:大块的静态存储器用于中等容量存储器,锁相环用于实现相位时钟,编解码,加密,CPU。。。。。。
6、开发方式:可以用原理图开发简单逻辑,也可用硬件描述语言VHDL,VERILOG开发复杂功能,一般要经历几个阶段:设计输入、逻辑综合,功能仿真、布局布线、时序仿真、生成编程文件,编程、硬件验证。
7、实际上fpga的使用本身就是芯片设计流程,唯一的差别就是使用的厂家库不一样。
8、既然是用fpga就是芯片设计,就不要再管什么单片机了,极端的比如说,fpga可以设计一个单片机,但是反过来却不可能。
9、既然是芯片设计,芯片当然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了,能干什么取决于你的设计能力,这就好比给你一支画笔,一张白纸,好的画家可以画出很多好画,但是如果你不会绘画,那你就啥也干不了,一句话:功夫在诗外。fpga就是这张白纸,开发软件就是这支笔,会用软件充其量只能随手涂鸦,想画出好画却很难。

楼主:
看到有用FPGA做数据采集卡的,外加51内核集成USB功能的片子,这个过程FPGA起到了什么作用?

网友E:
数据采集怎么加51集成USB?

网友D:
回复 楼主:
fpga主要做高速数据接口,比如连接AD,DA等,由于速度太快,单片机是没办法做的,等fpga把数据采集到芯片内部后,单片机才可以对这些数据进行读写,然偶再传送到usb接口给上位机使用,这里面51主要负责通讯协议处理,fpga主要做高速数据采集,分工明确,当然理论上fpga也可以把51的事情都干了,问题是开发工作量太大了,不划算,所以用现成的单片机。

网友F:
再补充一个DSP   谢谢!

网友G:
fpga可以做MCU硬件层的扩展.但MCU又有自己的架构.有些接口像USB,TCP/IP,fpga可以实现,但太麻烦而且有专利

网友H:
现在有学,还不会用!!!

网友I:
fpga可以当MCU用,MCU不能当FPGA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