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165输入引脚能接受的最大电流是多少?

楼主(2011-06-10):
一般都是加个4k7的电阻上拉,可是它的输入电流最大是多少呢?
我看datasheet好像没写..?

楼主:
这样会不会导致165容易烧掉
要加个接口吗?

网友A:
应该不会

网友B:
HC的一般都是+/-20mA

网友C(2012-12-11):
我现在有个电路,输入口加150K上拉倒5V,这样电流有33.3mA,规格书是正负20mA,会不会导致输入口容易烧坏,,

网友D(2013-10-12):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有个电路,输入口加150K上拉倒5V,这样电流有33.3mA,规格书是正负20mA,会不会导致输入口容易烧坏, ...

什么样的算法算出来有33.3ma这么大的电流啊!我5伏上拉算出来也只有1点几MA

网友E:
输入不吃什么电流,它是高阻。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有个电路,输入口加150K上拉倒5V,这样电流有33.3mA,规格书是正负20mA,会不会导致输入口容易烧坏, ...

5V/150K是33.3uA

网友F(2014-02-17):
哎,上面的那个图也有问题呀,简单计算也算不好,KEY怎么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