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ram16K,8K的最便宜哪个型号?

楼主(2011-06-10):
STM32,STM8 ram16K,8K的最便宜哪个型号?价格大概多少?

网友A:
100C8T6咯。。。。LZ发信息给我

网友B:
STM8S RAM最大是6K,价格很便宜,一般不超过10元,最低可以做到2-3块吧;
STM32F100C8:RAM 8K
STM32F100RC:RAM 24K 这个是64PIN;
STM32F101TB: RAM 16K 这个事36PIN;
后两科芯片价格在十几块钱吧,选型的话,RAM是个注重的参数,但是还要看其他的例如PIN脚数、FLASH、等外设,满足需要,然后再看价格。

网友C:
Johanson bulun-filter 匹配CC2530 要 的联系 QQ:604843619

网友C:
2450bm15a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