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otel98添加屏蔽层出错的问题!

楼主(2011-06-10):
本人多年来一直使用Protel98(是不是有点落伍,不要笑话),习惯了;最近在一块4层板上添加屏蔽层,结果做回来的板子发现一根信号线被连到屏蔽层上了,查看PCB文件才发现是由于软件出错导致的错误链接;我现在不想把屏蔽层去掉重加而是希望在错误的地方对屏蔽层进行编辑,不知道98有没有这样的功能?怎么做?谢谢!

楼主:
没人知道?:(

网友A:
错误的地方对屏蔽层进行编辑

网友B:
这可能是软件算法错误的问题,换个高一些版本的软件,应该就不会这样了,再说98和99se也没有多少区别,我们当时这两个版本切换的时候很简单的,软件界面和操作基本相同,根本就没有啥好转换的。98当时大面积铺铜的算法超级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