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板子,c a d e n c e 16.2

楼主(2011-06-10):
去年画的,第一次用c a d e n c e,前后大概花了1个月,所有元件自己建库

楼主:
只是简单的当做画图工具,没有深入,后期仿真等工具都不知道怎么用,个人学习还是有点难度的

网友A:
0805的封装也用自己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学习建库,顺便都做了

网友B:
感觉不错,就是有些信号线也太细了。
贴片IC管脚不建议用方形。
不知道板子的布局是否是需要固定的?可以重新调整下布局,有些走线太长了,而且线过细。

网友C:
不错,路过,顺便顶一下^_^

网友D:
看看你的板,我很伤心!

网友E:
俺只能说不建议铺网格铜。。。。只有特殊要求的才铺网格铜。。。不然大批量生产的话。。。PCB加工的成本降不下来

至于哪些铺网格铜,当然是电容式的XXXX  原因见电容的计算公式

网友F:
lz此块PCB作啥子用?

网友G:
希望楼主能共享源文件
正好在学cadence,想看的更仔细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最细8mil,一般
集成电路没有用方形pad,方形pad是电阻电容电感
板子仅上下两端的接插件布局是固定位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产品量不大,且价格与覆铜无关

楼主:
回复 网友G:
抱歉,公司产品,不能开源

网友H:
为啥要用网格铜呢!!!个人建议没有特殊要求还是不要用网格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板子会55°C高温烘烤,大面积覆铜不利于印板材质中的气体释放

网友I(2013-07-05):
好犀利的楼主

网友J(2013-12-13):
对于此板只能说LZ会用阿里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