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关于NTC 与对应电路中电阻的选择

楼主(2011-06-10):
比如 厂家给出了NTC 的温度与电阻的关系!
电路中如何选择电阻的参数?
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啊? 谢谢!

网友A:
NTC热敏电阻几个重要参数:阻值,B值及其精度;温度范围;热反应速度;封装等

网友B:
对应的电阻根据你的NTC和你的常温加你要求的电压就能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