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规开关电源输出如果短路,短路功率是多少?

楼主(2011-06-10):
有个设备,打算在输入接口的正极和地之间并联1个肖特基来防反接。
这样,如果电源输入接反了,就会使得开关电源自己短路。

在选择肖特基时,如何确定参数?
听说开关电源的短路功耗是5W(这个信息准确么?),那么是否使用5W来除以肖特基的VF,获得电流值,然后选择额定电流大于这个值的肖特基?

网友A:
开玩笑,短路看怎么控制的,恒流模式的电源有的短路时电流大的受不了!
恒压模式也要看保护是“打嗝”模式还是控制占空比模式。

网友B:
在一些电源中恒流模式下短路,输出电流还是恒定不变的。不然怎么是恒留。

网友A:
俺见过,所以才敢说。这个还没注意到,是L6562控制的,回家俺给分析一下,过两天报上来。
俺估计(不敢肯定啊)可能是电流馈电模式反馈的速度更快造成的!没用过L6562!

楼主:
那这样的话,这个反接保护就不好做了。那得多大电流的肖特基啊,肖特基的散热也不好做。

网友A:
你把电源输出参数给整出来,(如果有可能)大致芯片给说出来,这样别人才能回答你的问题,说不定你的是10W左右的电源别人当200W的去考虑!问问题要把原始资料给出来!

楼主:
我的设备是12V,200W的功率需求。要求使用者提供大于240W的电源。
这个防反接这么做?除了接口防插错外,还有什么办法?

网友A:
靠,这么大电流?
估计你得用两个桥堆并了!:lol或者整四个肖特基二极管搭建一个桥!爱怎么接就怎么接!:victory:

网友C:
防反为什么不是在电源输入端串个二极管进去呢?

楼主:
17A电流,串什么型号的二极管呢?

网友D:
串联 二极管也可以(加散热片吧,而且压降很大)

最好是用MOSFET做防反接
几十安也可以

楼主:
PMOS太贵,NMOS要分割地

网友E:
短路就不能用了。开关电源一点要稳定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