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现在工程师都用ST的单片机了,不大用ATMEL的片子了

楼主(2011-06-10):
听说现在工程师都用ST的单片机了,不大用ATMEL的,是这样的吗?请高人指点

网友A:
不是,这个绝对了

网友B:
是的,现在用51、ATMEL的8位机很少了,不用ATMEL的主要原因是货期长、价格高而且不稳定。

网友C:
ATMEL 没形象了

网友D:
ATMEL8L-8PU   当时,缺货的时候,芯片涨到10多元。
ATMEL是有点不对了

网友E:
可能用ATMEL比较少了

网友F:
可以说, 是让 Atmel 逼的. 把很多的 Fans 赶跑的!

网友G:
价格好贵哟

网友H:
各有各的好

网友I:
atmel烧写时会出一些莫名奇妙的问题,而且价格挺高;STC就比较好用,而且便宜,我们公司就用的STC。

网友J:
LS你大脑里的程序跑飞了吧?

网友K:
ATMEL没有控制好销售部,管理好渠道和价格,导致一蹶不振了。。

网友L:
切,我继续用ATMEGAL128。

网友M:
avr的芯片也在用的,看用途,价格和资源了.

网友N:
现在用ST的单片机的人的确是越来越多了

网友O:
目前还没用过

网友P:
还是有很多工程师选择ATMEL的片子

网友Q:
只能说ST越来越受欢迎了

网友R:
STC 的也够便宜的。。

网友S:
好像还没有普及到这种程度

网友T:
有这个趋势

网友U:
怎么就有人会把ST和STC混一起谈了?真不明白。完全不沾边的两家啊,这也能混一起去?

网友V:
同LS,
汗~~~:L

网友W:
哈哈,还好没有人把USB与USA混一起谈,:lol

网友A:
这个弄混了就不好办了:lol

网友K:
谁来讲讲 ST 和 STC 的区别? 以正视听。

网友X:
两个字母与三个字母的区别,就这么简单

网友Y:
貌似有这个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