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是蜂鸣器声音变大?

楼主:
原理图如下。最好只加一个npn和电阻之类的!希望做过实际产品的网友提供以下解决方案!
手里材料不多,能用的就只有三极管和电阻!
大家的电路仿真图是怎么画的?纠结了半天还没高出来,现在是直接一个sounde的器件接单片机接口来仿真!  大家多来点意见啊。

网友A(2011-06-10):
1. 加大VCC
2. 换蜂鸣器

网友B:
蜂鸣器是交流还是直流?
如果是直流就增大工作电流,交流就提高电压...

网友C:
蜂鸣器是交流还是直流?
如果是直流就增大工作电流,交流就提高电压...
引用 网友B:

这显然是直流的

网友C:
提高电压也必须在这个蜂鸣器的工作电压范围内,而蜂鸣器事实上工作电压都不会太宽,所以提高电压作用并不是很明显,建议你换高分贝的蜂鸣器。

网友D:
换一个声音大的
单纯提高电压可能会超出蜂鸣器允许的最大电压
其实 我觉得最常用的那种蜂鸣器声音刺耳的都让我快崩溃了 不知道LZ要用在什么场合

楼主:
我手里就这么一种蜂鸣器,换?是没办法了。
加电压,显然我不会这样做,我只能用5v的!

网友C:
我手里就这么一种蜂鸣器,换?是没办法了。
加电压,显然我不会这样做,我只能用5v的!
引用 楼主:

并接两个蜂鸣器

网友E:
用三极管放大啊

网友F:
上策:
      一般蜂鸣器都有一个谐振频率,1600Hz,2K,2.7KHz.... 改变控制信号频率,使之最响.

网友G:
将R13的阻值减小就可以了

网友C:
上策:
      一般蜂鸣器都有一个谐振频率,1600Hz,2K,2.7KHz.... 改变控制信号频率,使之最响.
引用 网友F:

这个频率在蜂鸣器内部都被做死了,除非他把蜂鸣器拆开改电路,否则不行。

网友H:
R电阻大了 减小

网友I:
上策:
      一般蜂鸣器都有一个谐振频率,1600Hz,2K,2.7KHz.... 改变控制信号频率,使之最响.
引用 网友F:

这个办法好,一般蜂鸣器都有谐振频率的,使驱动信号频率尽量靠近这个频率会有很大改善。

网友J:
嗯,阻值大了,减小。
最大音量可以接近把蜂鸣器直接接在电源两端的效果
你自己试试就知道了,减小电阻到你需要的音量

楼主:
多谢大家帮忙啊!

网友K:
乱说的居多。
把三极管CE直接短路,如果声音还不够响,只能考虑更换蜂鸣器了。

网友L:
有源与无源的搅错了吧

网友M(2013-03-28):
总结前辈们的说法,要想使蜂鸣器声音达到最大有三种方法:将工作电压调到最大;将工作频率调到它的谐振频率(无源的);将脉冲信号的占空比调到50%(无源的)。三种方法的最终目的都是使压电陶瓷的形变量最大化。

网友N:
楼主的问题显然是单片机IO口驱动能力不够造成的。建议将那个串联在三极管基极的电阻改成上拉,声音就会大很多。
通常单片机IO的驱动能力有限,大概也就数十微安吧,算它100uA,9013放大倍数再大,就算200,蜂鸣器也就只能得到20mA电流。实际上可以把蜂鸣器直接接在5V电源上看一下,电流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