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UCK电路工作频率400K左右的驱动芯片有哪些}。

楼主(2011-06-10):
我不系转们做电源的,所以不是很了解,现在作个半导激光电源,玩下激光投影。想问问大家有没好的驱动芯片。IR2110似乎 不给力,求答案。

网友A:
intesil好像有

楼主:
好的谢谢你,我去找找看, 各位给点主意啊

楼主(2011-07-27):
求解释中。。。。。

网友B:
很多BUCK芯片的頻率都是340KHZ、380KHZ的,網上搜搜,大把。或者+我Q

楼主:
怪我没说清楚,要做数字电源,PWM -dsp    加栅极驱动器--电感  功率也挺大 电流在40-60A

采用并联方式。:)

网友C:
60A这么高,估计要找英飞凌了

楼主:
求解中 采用半桥驱动方式。先满足频率方面的限制。300-50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