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流源会有问题吗?

楼主(2011-06-10):
设计了一个电流源(如下图),要求输出最大至500ma。仿真已过,不知道实际应用如何?各位大侠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A:
这个不能实际应用

网友B:
2楼:
为什么不能用?

网友C:
500mA,带不起20R的负载!!

网友D:
可能会有点问题。留给MOSFET管的压降小了点。 如果温度太高可能导致导通电阻加大,压降上升。这样就无法给20ohm的负载提供500mA的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D:
查了下数据手册:Ron 为0.16欧姆,那么500mA时 功耗P= 0.16*0.5*0.5 = 0.04W,这么低的功耗,应该温升不会很厉害吧。

网友E:
我觉得这个电路实际可以用。
功耗我感觉应该这样算,管子压降0.25v*0.5=0.125W
管子工作在ds电压0.25v ,电流0.5A ,我看了下手册曲线,工作此 是可以的。

有点不解的是,R5不加是不是也可以,加了有什么作用呢?若maychang老师看到的话,给解答下这个疑惑吧。

网友F:
供电电压低了点,采样电阻大了点。

网友G:
确实电源电压小了一点,建议用15V

网友E:
大家怎么都说电源电压小了点呢。
我9楼说的不对吗

网友H:
做产品要有做产品的样子。
你说可以只是理论上可以。
实际产品,电阻,电源电压都有误差的,要保留余量。

楼主:
领教了,谢谢各位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