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PCB的成本的方法

楼主(2011-06-10):
1.板子的大小是个重点。板子越小成本就越低。部份的PCB尺寸已经成为标准,只要照着尺寸作那么成本就自然会下降。

2.使用SMT会比THT来得省钱,因为PCB上的零件会更密集(也会比较小)。

  另一方面,如果板子上的零件很密集,那么布线也必须更细,使用的设备也相对的要更高阶。同时使用的材质也要更高级,在导线设计上也必须要更小心,以免造成耗电等会对电路造成影响的问题。这些问题带来的成本,可比缩小PCB尺寸所节省的还要多。

3.层数越多成本越高,不过层数少的PCB通常会造成大小的增加。

4.钻孔需要时间,所以导孔越少越好。

5.埋孔比贯穿所有层的导孔要贵。因为埋孔必须要在接合前就先钻好洞。

6.板子上孔的大小是依照零件接脚的直径来决定。如果板子上有不同类型接脚的零件,那么因为机器不能使用同一个钻头钻所有的洞,相对的比较耗时间,也代表制造成本相对提升。

7.使用飞针式探测方式的电子测试,通常比光学方式贵。一般来说光学测试已经足够保证PCB上没有任何错误。

网友A:
但是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加工浪费时间不是研发该考虑的

网友B:
很多时候还是要考虑成本的

网友C:
方法可以借鉴

网友D:
批量做PCB的,控制成本很有必要

网友E:
值得借鉴

网友F:
这个还是需要实践一下呀

网友G:
成本重要,质量也很重要的,要综合考虑

网友H:
很多时候制板都没这么仔细的考虑成本,可能没有批量吧

网友I:
一直以为PCB的成本只与面积和层数有关

网友J:
PCB的层数和成本有太大的关系了!

网友K:
我觉得成本很重要呢

网友G:
方法还不错,应该可以达到控制成本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