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stm32PWM捕获测频50.05Hz?

楼主(2011-06-10):
我现在用PWM捕获测频,只能测试50Hz,51Hz而50.5Hz测出来就是50Hz,怎么提到测频精度啊    香斑竹。。。。。。。。。。。。。。

网友A:
用测周期的方式,软件算

网友B:
PWM 捕获测频的精度是足够的. 这是你后面的计算的问题.
不妨在算式的除法里, 少除 10倍, 把结果的单位变成 0.1Hz

网友C:
在用PWM捕获测频率,那是绝对精确。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TIM2_CCR2 测量C相频率,TIM2_CCR3 测量A相频率
{ float f, cyc, fm;
  static u8 fa_n=0, fc_n=0, ph_n=0;

  /// TIM2_CCR2 测量C相频率  ///////////////////////////////////////////////
  if(TIM_GetITStatus(TIM2, TIM_FLAG_CC2) == SET)
    { TIM_ClearFlag(TIM2, TIM_FLAG_CC2);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CC2);

      tc_start = tc_end ;
      tc_end = TIM_GetCapture2(TIM2);

      if(tc_end>tc_start)
        { f=tc_end-tc_start;}
      else
        { f=(65536-tc_start)+tc_end;}
      fhz_c=1.0/(f/1000000.0);
    }

  ////  TIM2_CCR3 测量A相频   ///////////////////////////////////////////////
  if(TIM_GetITStatus(TIM2, TIM_FLAG_CC3) == SET)
    { TIM_ClearFlag(TIM2, TIM_FLAG_CC3);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CC3);

      ta_start= ta_end;
      ta_end = TIM_GetCapture3(TIM2);

      if(ta_end>ta_start)
        { f=ta_end-ta_start;}
      else
        { f=(65536-ta_start)+ta_end;}
      cyc=f;
      fhz_a=1.0/(f/1000000.0);
    }
}

还可以精确计算相位

楼主:
谢谢兄弟,我学习了

网友D: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x05;  <- 分配系数值加大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CC2);
  /*TIM捕获/比较2中断源*/
  IC2_Value =12000000/TIM_GetCapture2(TIM2);  //72000000Hz/TIM_GetCapture2(TIM2)计数值
  /*获得TIMx输入捕获2的值*/
} <-要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