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PWM进行DA转化,能不能转成0--5V输出?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6-11):
可以,知道交流怎么变直流的吗?
频率做到几十HZ以上就可以了

网友B:
PWM+RC即可

频率适当高一点可以得到更好的曲线,建议你把频率搞到10KHZ以上,如果对精度要求高的话,可以再使用ADC做反馈检测,根据反馈结果微调PWM占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