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N 6V能驱动起来么???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6-10):
很吃力,没力

网友B:
L298N 我做过实验,当3.3V电压给L298N做输出电压驱动时,四路输出中有三路输出正常,1路无驱动!当驱动电压跳到5V时,四路驱动输出信号正常!
实验结果:L298N 输出驱动电压必须大于3.3V!!才能正常工作!常用电压5V,12V,9V等!
所有6V可以完全驱动!

网友A:
VSS要求最低4.5V,  而VS要求最低 VIH+2.5V = 2.3V+2.5V = 4.8V

因此,厂家推荐的极限最低工作电压为 4.8V, 任何随机低于此电压的工作状态,都是不可靠的!

由于功率输出驱动管的压降存在,在满载大电流情况下,一般压降能达到2.5V左右,当用6V电压供电时,在大电流满载情况下,负载上的只有供电电压的一半多一点,如驱动电机,由于电压损耗较大,表现为带负载很吃力,转矩输出低没力~~~

网友C:
还是用MOS管的驱动吧,L298太。。。了
效率低、非线性
如果你想做精度高一点的东西,赶快换MOS管的驱动 淘宝一下有很多

网友D(2011-08-26):
希望123jj大侠经常给大伙上上课,现在纠结电机驱动选型。

涉及到后面选几V电源供电。
目前用双电源供电,5V和3.3V,如上所述。驱动电机电压要高,5不能用。

能否推荐一本这方面的书,从理信纸上先入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