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固件库问题

楼主(2011-06-10):
请问我有STM32F10X固件库V2.0.1和V3.4.0
但是用到TIM时,发现stm32f10x_tim.h的TIM_ICInitTypeDef中没有TIM_ICMode成员,因此用不了输入捕获(非PWM)功能,请问哪个版本才用TIM_ICMode成员的固件库文件stm32f10x_tim.h
谢谢

网友A:
请始终使用最新的库,还有不要同时混合使用不同版本的库。

楼主:
是的。可是没有TIM_ICmode,应该如何使用输入捕获呢,我只要捕获外部下降沿信号的个数就是了,不知道如何配置TIM4?
谢谢。

网友A:
既然没有,你从哪里知道有这个东西的?

请参考以下固件库中的例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