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电倍增管的问题

楼主(2011-06-10):
倍增管连了放大器再连到示波器。 没有光的情况下,示波器的波形应该是什么样的。
如果摄入红外线应该又是怎么样的波形? 周期多长?
谢谢

网友A:
我了解的领域是用光电倍增管测量伽玛射线。光电倍增管的前端应该有探测器(晶体),用来俘获光信号。

输出的是脉冲。理想情况下,脉冲频率与探测器接收到的光信号频率成正比,脉冲幅度与光信号的能量成正比。

网友B:
这个还要看你用的是什么类型的pmt管。如果只是简单的放大那么看到的信号一般是快速上升和慢下降的脉冲信号。另外pmt管一般要跟闪烁体的,很少之间用光去照射。我就是做探测器的,所以接触也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