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903和103的区别?

楼主(2011-06-10):
请教STM8S903F3和103F3的区别?在选型表上看资源一模一样啊,到底有什么区别呢?:dizzy: :dizzy: :dizzy: :dizzy: :dizzy: :dizzy:

网友A:
你最好在对照一下引脚分布。

网友B:
仔细对照一下,怎么会一样呢

网友C:
STM8S903F3 有7个ADC通道;
STM8S103F3 有5个ADC通道;
这是这两个型号的主要区别
置顶的选型手册中,将这个参数都写成5;是不正确的。
选型手册中参数需要更正,以便客户选型;
这个我已经看到很久了,一直没人来做,希望香版核实。

网友D:
楼主仔细看看,就知道哪里不同了

网友E(2011-10-28):
在ST的选型上是一样,细点地方不一样

网友E:
不过903还没看有朋友用过。。

网友F(2011-12-06):
最主要的应该是价格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