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计算USB PHY的latency?

楼主(2011-06-10):
USB2.0 规定high speed turn aroud time时间是192 bit times, 我在一些资料上看到USB PHY最坏情况下可以占103 bit times(包括RX和TX). 请问这个103是如何计算的? 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非常底层,我分析,主要是pll提取时钟的时间、弹性寄存器的latency、并串/串并转换等

网友B:
貌似USB2.0协议上有章节讲到这个问题,是在最长电缆、最大HUB级联的情况下,计算出来的。看看HUB章节。

网友C:
phy占用的没法计算.是根据硬件实现方法估算的.有些东西,默认的或者推荐的就可以.改一下也不至于出大问题,我是这么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