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PLAB IDC3在线调试器无法进行调试。

楼主(2011-06-10):
提示信息如下:
Programming...
Programming/Verify complete

Running...
ICD3Err0040: The target device is not ready for debugging.
Please check your configuration bit settings and program
the device before proceeding.

配置信息如下:

内部RC振荡,PGC,PGD和VPP/MCLR按要求接线
电池供电!!

所以这个最终是什么原因导致,我现在开始学PIC的芯片,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debug时提示器件没有准备好调试。接线没问题,不知道配置字会不会导致这个问题,可以分享下经验吗

网友A:
不要用内部振荡+内部复位DEBUG。

楼主:
实际应用是内部振荡器啊

网友B:
不要用内部振荡+内部复位DEBUG。
引用 网友A:

**中,我以前用内部振荡+外部复位的方式是可以进入DEBUG,所以,内部振荡应该是可以用的

网友C:
这个应该还是配置字的问题,可是看不出哪里要修改。。。

网友D:
单片机型号对了没有?

网友E(2013-08-06):
不是配置字 和电源的问题  你编译的时候要用 Build All 而不是 M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