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源保护问题

楼主(2011-06-10):
亲爱的大虾们,本人的遇到到问题如下图所示,该系统用到了一个1万高压模块,高压模块有个24伏的电源输入端给高压源供电,还有一个5脚是用于高压调节,MCU
通过该脚调节电压从0----1万伏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1万伏电源工作时偶尔会发生漏电或打火花,导至击坏机器的其它电路,或高压源因此过载直接损坏,现本
人有个设想,但高压源漏电打火花时高压端24伏输入端电流会急剧增大,所以想在24伏输入端串一个类似电流监控器一样的器件,但输入电流大到某个值时极快的切
断输入端防止打火花,同时通知反溃端通知MCU将输出调为0(即先硬件上保护,再软件上保护,因为MCU反应时间很慢,等反应过来就已经损坏器件了)。现在问题
就是找了半天也没找到这种类似的电流监控器或相应的保护电路,请有经验的大虾帮忙指导一下,谢谢啦!!!另外之前想过在输入端串上一个自恢复保险丝,但是那
速度也不够快!!!实在没招了!

网友A:
微秒级的保护,用纯硬件方案解决为妥。

楼主:
谢谢1楼的指导,可是就是找不到相应的硬件方案,能否再指导一下谢谢啦

网友B: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1万伏电源工作时偶尔会发生漏电或打火花,导至击坏机器的其它电路,或高压源因此过载直接损坏
Q:10000VDC的电压在一定条件下肯定会导致火花现象,当10000VDC的这一高电势极和某一低电位极的空间距离小到一定程度时,放电是不可避免的,你想想,在冬天人体静电达到1000V时就可能出现电火花现象了,你这个东西的功率和电势差比人体静电可就大多了,所以满足放电距离后,电火花现象会更加强烈。所以,增加距离和加强绝缘设计是必须的,也就是说,只有这样才能防止火花。
高压源过载后导致烧坏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输入机烧坏,一种是输出极烧坏,如果你的这个高压发生是通过MCU控制升压变压器的振荡频率实现的话,当输出极的铜线太细的时候,在输出极电流较大时自然就会烧坏,所以,你首先要确定你的升压变压器次级是否满足要求,当你购买的是成品升压模块的话,一般内部会在升压变压器初级加电流保护元件限制功率过大,此时次级过载后也可能导致那个保护元件烧坏,你可以在次级输出端负载回路中接一个小电阻,当电流过载时,这个电阻上的压降就会超过你的设定的阀值,用一个电压比较器,例如类似LM393这样的东西比较这个电压和你设置的阀值以控制是否断开负载,这样的响应速度是最快的。

网友C:
楼主应该解决高压漏电打火的问题而不是简单用防护,去看看CRT电视机的行输出部份,12寸黑白都是12KV,哪里会发生漏电打火的问题,注意升压变压器和高压输出部份的绝缘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