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样走线有没问题,见图

楼主(2011-06-10):
帮忙看看这边连到排针上的走线会不会有问题,
作用是用来接按键的,
还有C18是个MSP430芯片的电源去耦电容,这样放行不

楼主:
仔细看了下这电容放着是有问题,还是放下面好了,其他的大家看看

网友A:
排针上的走线没有问题,就是MCU的电源线太细了,而且MCU上两个相同网络属性的焊盘连接线从焊盘中间走不好。

楼主:
说的是这边地的连线吗,还有芯片电源这边粗点好像就不符和规则了

网友B:
还是要说走线尽量短,不要追求好看。
电容实际上问题不太大,原则上尽量接近芯片,但实际上放远一点也没太大问题,甚至说,大部分的情况下,你不焊这个电容也没啥问题。不过要养成良好的习惯,尽量按照规则去做。

楼主:
6# viatuzi 嗯,那些走线是尽量为了排版,我要空出块地方来放芯片的

网友C:
我觉得你的贴片器件方底层,一个是去耦电容,可以焊盘打孔到电容,另一个贴片和插件分开。

网友D:
随便看了下,随便说说:
1、想要单面贴片的话,滤波退偶电容的放置都会不很理想,只能根据情况来选择,一般还是尽量在能走线的前提下越靠近IC越好,而按键线则随便走都没关系。所以应该Key线让电容,而不是电容让Key线。

2、Y3那里的锐角该打PP,不管是否草图,都该打:P

3、可能的话应该优先照顾高速信号线和地线,所以地线还是应该预先布线个草稿的。

4、晶振的线外面应该包地,并且晶振下面不该走线。是在要走线的话,也要尽量远离晶振的信号线,并且在金属部分下面放置丝印层填充

网友D:
上面第4条说的是Y2,你的Y1又有另一个问题:

5、Y1这么小的晶振肯定得放倒贴着板面,但是你的VCC过孔...
     Y1这么小的晶振最好在放倒后有补焊固定的焊盘或者金属架,不然一旦震动极容易坏。

网友A:
元器件放一面就好了,不然增加生产工艺,滤波去耦电容的位置可以重新调整下,滤波电容到IC的VCC需要打孔时先打孔再连接到电容器再到VCC,如果再VCC和电容器间上线打过孔,滤波去耦电容就起不到该有的作用了。

网友D:
在看了一眼,你这个主芯片的滤波电容非常好布置,根本就不需任何过孔也不影响走线。
你却硬是搞出了4个过孔,实在是该打PP哦~

楼主:
看到这么多高手指点真高兴,打PP没事,只要画好就行,公司不让上网,只好晚上回去把改的图发上来继续请教咯

楼主:
改了下,先发个部分图,等会在重发帖,把改好的发上来,
Y3那边是电源从右到左走的,不是锐角

网友E:
这个电路图啥用?

楼主:
随便看了下,随便说说:
4 晶振的线外面应该包地,并且晶振下面不该走线。是在要走线的话,也要尽量远离晶振的信号线,并且在金属部分下面放置丝印层填充
引用 网友D:

关于第四点的在金属部分下面放丝印层填充怎么弄啊,
我看了下丝印层就toploverlay和bottomoverlay两层吧

楼主:
16# 曹字孟德曹 我发个完整的图,这个只是一部分

楼主:
19# 大山ahu 高级回复,添加附件

网友F:
啊,存错位置了,呵呵,3l的意思是这样滴,可能是跟管脚的电流流向有关系吧。自己画的不多,看了你修改后的,感觉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