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的放大倍数

楼主(2011-06-10):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放大电路正确吗?能能不能放大?放大倍数是否正确? 谢谢谢谢各位~

网友A:
数值计算的话,你的结果貌似没错,但你确定分母是R21吗?这可是基本放大电路哈

网友B: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放大电路正确吗?能能不能放大?放大倍数是否正确? 谢谢谢谢各位~65413

引用 楼主:
运用两个基本公式就能算出来了。虚短,虚断! 自己可以解!

网友C:
分母好像不对啊,虽然结果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分母是什么呀? R25?

网友D:
回复 楼主:
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maychang,我这个放大电路正确吗?同学说我这个不对不能放大,说要把连接到-端的反馈电路连接到+端。

网友E:
在这里问还不如去看看书。
你同学是错的。

楼主:
9# coorme 可以说详细点吗 》

网友F:
7# meepo 你同学说的不对

网友G:
这个了是典型的正向放大电路,你同学讲的之典型的负放大电路,建议你看看书。这个是运放里面在基本不过的典型应用了

网友H:
用好放大电路,弄懂芯片是必要的步骤,而芯片说明书是必看的。楼主你去看看LM324说明书,就可以发现上面就有这个放大电路图。另外把课本好好看看啊。我当初也范了相同的错误。
分母应该是R25

网友H:
初学的都这样的啊,慢慢就好了!
放大有正向和反向放大啊。这个就是正向放大,也就是放大后信号相位不发生变化的。

网友I:
分母是R25,这是同相放大电路。它的电路特点是与反相放大电路相比,输入阻抗较大

楼主:
我明白了,谢谢大家的帮助。 下来我一定好好学一遍模电

网友J:
你自己有疑惑,基础的东西最好的办法还是看书~

网友K:
呵呵,当初的我也是困惑良久啊

网友L:
还是要看看书呀,当初我们学的时候都没有论坛的

网友M:
放大倍数

网友N:
电路分析基础教材反复研读三遍以上, 你就不会问这个问题了. 呵呵~~~

网友O:
分母是R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