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MIC29302

楼主(2011-06-10):
12V电源供电,需要三种电压,5V(单片机),4V(SIM300),3.3V(zigbee),打算用LM2596转到5V之后分别用MIC29302转到4V,1117转到3.3V,不知道是否可行,如果用MIC29302直接12V转4V会不会片子很热?

网友A:
其实利用可调的LM2596就可以实现这3个电压,输入电压12V没问题,看你输出电流要多大,不是很大的话都能满足。具体还是看手册上,如输入12V,输出最小是多少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