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D卡中有“隭怣SDOS5.0”无法删除

楼主(2011-06-10):
我的16G金士顿SD卡中有隭怣SDOS5.0”无法删除,格式化SD卡也不能解决问题。格式化后可以用,但是又会出现“隭怣SDOS5.0”,再格式化又可以用,如此反复,就是无法删除。请求大侠帮帮忙,如何能解决?先O(∩_∩)O谢谢了!附四张截图。

网友A:
系统中招了,百度“隭怣SDOS5.0”有解药.

楼主:
百度中的办法解决不了问题,麻烦大侠帮帮忙吧。
O(∩_∩)O谢谢了!

网友A:
下载一个"小萝卜花园"重装系统,10分钟搞定

楼主:
老师:
    我的电脑其他没有问题,只是SD卡有问题哦,要重装系统吗?
不过,我按照老师说的操作,希望能解决。
O(∩_∩)O谢谢哈!

网友A:
这就叫做"一粒老虫屎,坏了一锅汤",化疗吧.
GHOST还原系统是最笨也是最有效的办法.

楼主:
老师:
    我找到一个萝卜家园U盘PE系统 v1.0 呆呆小萝卜版,安装在SD卡上能解决问题吗?

网友B:
你可以把U盘低格了试试。

网友C:
1. 杀毒;2, 找SD卡量产工具初始化

网友D:
SD卡里的东西,低格吧。

楼主:
O(∩_∩)O谢谢各位了哈,我将试着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