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关于DAC的问题

楼主(2011-06-10):
请问各位,一个参考电压是Vref的n位的DAC,输出最大电压能做到多少?一般的DAC

书上的理论  公式是Vo=(2^n - 1)/(2^n)*Vref

请问实际上一般能做到多少呢?

网友A:
DAC有轨到轨的,可以输出0-正电源;
不是轨到轨的,按上述公式,最大输出接近Vref。比如8位DAC,Vo=255/256*Vref
具体去找几个DAC,看看手册。

网友A:
PS:DAC有几种类型,具体看看内部构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