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ychang前辈有空吗 帮忙看看

楼主(2011-06-11):
一个用可控硅做的可调电压的电源,现在主要是输出不稳定、波动大、不连续、跳跃大问题
现在已经可以实现输入160V的交流,带上1K的负载后输出为12V-150V直流(其实只要求是50V-150V即可,12V是带载后输出的低值被拉低了才出现的值)。
但是调节时,在120V以下时基本上波动都比较大,电压一直在跳动,跳动范围有10V-30V这么大,而且在调到60V、70V的时候,再稍微调一点点,都直接蹦到120-130V值去了,再往上调波动还不是这么大,但是大概也在10V以内的范围内波动。
只有在最低点12V和最高点150V是很稳定的,基本不怎么波动,不怎么受电位器的影响。调到最低时一般都是12V,最高时一般都是150V-155V,除非电网波动。
电路图如下:
主要看最上面那部分可控硅调压电路,下面那部分电路主要是单片机显示电路和数字供电电源电路。
先谢谢了哦

网友A:
用触发二极管控制晶闸管导通角,这样的电路很难控制准确。无法控制准确的原因在论坛里面限于篇幅就不说了。
你要求的输出电压变化范围不是很大(50V-150V即可),电流也不是很大(1K的负载)。建议改成具有反馈的高频开关电源(工作频率数十kHz),可以控制得很精细。如果确定输入是160V交流,用线性稳压都可以考虑,可以控制得更精细,但发热较大。

网友B:
这个电路我记得LZ上会问过一回什么问题的。

LZ挑战一下自己吧,丢掉SCR,加个BUCK电路,就用你的M32控制,这样功率可以做得更大,稳压效果更好,成本也低。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您的意思是,用这种办法做,到现在这样的效果,是属于正常吗?很难再改善了是吗
不需要太准确也可以接受,但是现在的效果是跳动范围怎么这么大呢,即使不算那个跳跃点,其他状态时波动范围也在30V范围这么大里面波动,所以我也想知道,让您帮我看看这个电路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还是说象刚说的,这样的效果已经是不好再改善了呢?

网友A:
4楼:
可以改善,但成本比使用3楼t.jm建议的方法高得多,体积重量都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  上次问时还在设计思路,主要是一些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现在是基本上都焊接什么完毕了,测试的结果发现的问题
丢掉SCR,加个BUCK电路,
功率倒现在没什么问题,因为负载基本上就是这样不会变,而且即使输出功率想大,输入端160V是用的一个工频变压器,它能输出的功率也是不允许太大的。
但是为什么会加个BUCK电路,稳压会更好的
如果用可控硅这种办法,不能改善吗,
你们说的开关型的电源我后面还是会做的,现在也是学习阶段,在一家非电源公司实习,他们也没做过电源,更没这样做过,都也帮不了我,只是内部仪器需要一个电源,给我了这个题,让我用可控硅做着试试,他们的理由就是可调灯都能那么稳,如果波动这么大,那灯还不得一直闪?  所以我也开始怀疑是不是我电路有什么问题了....

网友A:
6楼:
此电路若改成电感滤波,就不会跳动了。但改成电感滤波,这个电感可是硅钢片铁芯,结构上和变压器差不多的电感,你能承受吗?而且改成电感滤波,电源电压变化或负载变化时输出电压仍要变化,因为没有负反馈来调整输出电压。改用Buck电路,输出电压由负反馈控制,可以做得像三端稳压芯片7805那样稳定。
此电路用于调节白炽灯光,可以看不出闪烁。但不要忘记:白炽灯中电流是“切断”的交流。

网友A:
由此案例,电子电路不是随便拿一个来套上就可以工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说白了,你们的看法是这种可控硅做法不可行,要改用开关型的而且加入负反馈....是吗?
此电路用于调节白炽灯光,可以看不出闪烁。但不要忘记:白炽灯中电流是“切断”的交流。?
白炽灯中电流不是“切断”的吧,现在是电流大小波动,不是电流时有时无啊,图中开关S1即是带灯的船型开关,实际观察波动时它就会闪啊,是亮度的闪,不是亮跟不亮的那种闪

楼主:
帖子又这样死了   汗...

网友B:
SCR本就是过时的技术,你的负载又轻,控制角又大输出就更难稳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  那倒是  只是当时想着这种办法比较简单  但是没想到会这么不稳
你说的没错  空载时是130V-160V  因为负载还没加  所以倒是蛮稳定的  一加1K的轻负载  就不行了
但是有人说不稳是跟过零测控有关系,需要加过零测控,我还是不大懂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这里过零测控不知道是不是指过零触发,如果是指过零触发显然更不适合你的要求。

楼主:
13# t.jm 我大概理解了一点   所谓的过零测控意思好像是  把半波分成150V份  当检测到过零后  根据需要产生的多少V  然后单片机产生对应份数的延时  然后控制可控硅的触发时间 延时
这时其实单片机是控制可控硅的触发了  已经跟我一楼的电路是不同方法了
不过我也还不知道是不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A:
14楼:
如果用单片机延时来控制晶闸管触发,会比首帖电路稳定得多,但不如3楼t.jm建议的方法用Buck稳定。即使单片机用A/D检测输出电压来控制触发,也不如用Buck电路。

楼主:
用Buck电路   是不是指的要我那个电路整个结构都变了

楼主:
真的是很杯具啊   你们怎么都是惜字如金啊   新手表示 鸭梨很大啊。。。。。。。。

楼主:
找原因找不到呢   怎么看淘宝上人家有卖这样的调压器的  就是用的这种电位器改变电容充放电时间,触发可控硅的方法啊,如果是因为他们只是控制的是台灯的话,那看视频也很稳啊,我的接了个烙铁负载,看烙铁上的灯都会闪的

网友A:
16楼:
当然。

17楼:
t.jm和我说得够多了,无奈你一句都没有听见。

18楼:
首帖电路,将整流桥D1以及你准备用于滤波的R1R2等等都去掉,拿烙铁当负载,也很稳定。我在7楼说的“此电路用于调节白炽灯光,可以看不出闪烁”,指的就是去掉整流桥和R1R2等之后的再以白炽灯为负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你木有说去掉直流部分好不好....你说的是“此电路”  我以为是目前这整个电路...
早这样说我也少走多少弯路了  就明白了
那为什么直流部分做负载电路会不行呢   你意思是交流调压就行 就是你说的“限于篇幅就不说了”的内容吗

网友A:
20楼:
在7楼我说过:
“但不要忘记:白炽灯中电流是“切断”的交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意思是 交流虽然是切断的  但是为什么就可以幅值不波动  灯不会闪   整流变成直流后就波动这么大  灯会闪呢

网友B:
找原因找不到呢   怎么看淘宝上人家有卖这样的调压器的  就是用的这种电位器改变电容充放电时间,触发可控硅的方法啊,如果是因为他们只是控制的是台灯的话,那看视频也很稳啊,我的接了个烙铁负载,看烙铁上的灯都 ...
引用 网友C:

1)首先台灯是白炽灯,热发光有惯性,烙铁的指示灯是LED,发光几乎没惯性,
那么同样的条件下白炽灯的闪烁会小,烙铁的指示灯的闪烁会大。
2)人家是量产的东西,开发中也会遇到你这样的问题的,人家把一些参数优化一下达到最好效果,你把东西拿过来老爷子可以很快帮你搞定,但是隔空指导你那就很难很啰嗦的啦,与其指导你一个不好的电路,还不如告诉你一个正确的方向啊,你说是不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问的重点是电压  是想知道去掉直流部分幅值就不波动了吗
你们只说白炽灯热发光的惯性,这我也知道。
问题是它不闪烁是不是就代表它的电压波动不大?
我刚才实际电路试了一下,去掉直流桥和桥后面那部分电路,只留交流调压,电压还是一样不稳的,那难道白炽灯的不闪烁其实内部电压也一样会这样波动吗? 还是说这个触发电路的参数有问题?
“你把东西拿过来老爷子可以很快帮你搞定,但是隔空指导你那就很难很啰嗦的啦,与其指导你一个不好的电路,还不如告诉你一个正确的方向啊,你说是不是?”
是没错  可是眼前的问题仍需要解决吧  解决不了也需要弄明白吧  不弄明白也得知道个大概吧    不知道个大概至少也得知道一句解决不了的原因解释吧   特别是本来就是新手
你们倒不如先把眼前参数帮我看一下  上面盖了这么高的楼了  大多是一些评价类的话  却没有一楼是具体到实际参数和具体原因的  隔空指导是很难很啰嗦的,但是这个可控硅触发电路里面元器件其实才8个吧,具体到可能的原因也就更没几个了吧
当然  其实   我非常非常感谢你们给的说的 “告诉我一个正确的方向”, 我也很记在心里的,后面重新做的时候我也会作为最重要参考的    很感谢

网友D:
新手总是希望得到更多指导,详细到每一处,如我一样!无可厚非
    但是高手通常都很忙,能在百忙中给予指导已是不易,我们不能要求的太多。。。
    无论指导多少,心怀感恩之心,切不可火气太大,你要明白能给免费指导实属不易。。。
    LZ,你可以看看其他帖子,两位高手对你的指导已是很详细了。。。。

网友A:
24楼:
关键问题,是你并不清楚晶闸管和触发二极管是如何工作的,估计对整流电路如何工作也不甚了然。
要给你讲不稳定的原因,那要从交流电路讲起,而且不是一本书,估计二十小时三十小时都不一定够。别看只有几个元件,搞清楚此电路为何不能稳定可不是容易的事。
首帖电路之所以不稳定,是因为触发二极管导通瞬间对220V交流过零时刻并不固定。把整流(包括你的那些滤波电路)都去掉,输出就是稳定的(负载为白炽灯情况)。可是,这样输出就不是直流了。
劝你别再此电路上纠缠了。我早说过,要把此电路改成稳定不是没有办法,但成本体积重量都要增加很多。还是采用Buck电路为是。虽然用Buck电路你也是照猫画虎,总比改首帖电路要容易一些。

楼主:
26# maychang 还是多谢maychang  t.jm等前辈的指导  我没有发火之心  能这样得到免费指导   哪怕是半句话  也是会非常感激   只是作为受体和楼上说的“新手总是希望得到更多指导”   所以自己体会的问题总是较深  会渴望找到答案  而且我总是如果自己知道的东西在跟别人讲的时候  会觉得从另个人的角度看问题可以加深印象和扩展视野  所以不会惜字如金 性格所致  所以可能对大家也有点不理解  望见谅  但是心里始终是抱着感恩感激之情的
现在我这个电路的问题   昨天已经得到一位网友具体看了一下电路,帮助解决了  而且很稳定  电路并没有大的改动  电压可以输出5V-150V都很稳  最大波动也在5V以内  暂时够用了  其实问题很简单  如果是熟悉该模块内容的高手  能具体看一下电路和参数  便会很快知道问题错在哪了   我现在也知道之前错在哪里了   不过还是很多因素导致的波动的   这里面的水也并不是想象的那么浅  还是学到了很多东西

接下来可能会做开关型隔离电源  希望可以得到大家  特别是敬爱的maychang前辈的指导 还是非常感谢

网友A:
27楼:
够差劲,不厚道。
既然得到一位网友帮助已经解决了,而且据说很稳定,为什么不把如何解决的方案贴出来?也好让大家参考参考?

楼主:
28# maychang 没有啊   我已经说了  其实问题很简单  如果是熟悉该模块内容的高手  要是能具体帮我看一下电路和参数  便会很快知道问题错在哪了
我相信别人不一定能看得出来错在哪   但是你如果仔细看一下  一定是可以的   我知道你是很高很高的高手前辈   这点我始终很肯定也很敬佩您   其实只是你没有具体的去看而已
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看看  看不出来的话  我后面贴答案

网友E:
贴你的答案吧

网友A:
如果换个角度考虑:带白炽灯负载(白炽灯是个纯电阻性负载)可以稳定,而白炽灯两端是“切断”的交流,那么只要对白炽灯(电阻)两端电压整流,就可以得到稳定(不跳动)的直流输出了。
换句话说,只要在首帖图中整流桥两交流输入端并联上一个比较小的电阻,就可以稳定工作(这里“稳定”的意思是可以连续调整而不跳动,交流电源电压变化或者负载变化时输出仍要变化)。
但并联上去这个电阻会发热,耗电还不小。这部分能量是白白浪费掉了,这可绝对不符合节能的要求。

网友F:
我是来看答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24楼就有说过一个问题:“我刚才实际电路试了一下,去掉直流桥和桥后面那部分电路,只留交流调压,电压还是一样不稳的,那难道白炽灯的不闪烁其实内部电压也一样会这样波动吗? 还是说这个触发电路的参数有问题?”
我还在最开始一楼时就详细描述过现象  几十伏范围内的波动啊
不知道前辈有没有试过  这样的波动会是正常吗
波动是肯定如你所说  这样的用触发管来触发晶闸管的方法  确实会不稳定
但是几十V的波动也太离谱了吧
所以 错误并不在负载那里   肯定是电路哪里有问题
而且你说的加以个小电阻等效于阻性白炽灯负载,然后在把桥并上去  我觉得那样的话 一 应该会限制了电压吧?  等于输出的电压是靠它与可控硅部分的等效电阻分压来取得的  那么这个电阻的取值就跟调压的上下限有关系了吧? 会不会?  二 最重要的是  如你所说的那样  它上面消耗的功率也是蛮厉害的   等于只接白炽灯的端口又多了个用电器。
提示下  其实错误有很多因素的   其中一个是 最近好像国家电网不大好  你们也不要笑   我实际体会到的   同样的这个错误电路  我在前天测试时还在30V那么大范围里跳  昨天居然才波动10V
后来改完另外一个地方  就基本上波动在5V以内了  而且还是很偶尔很偶尔  一般也就波动个1-2V   这个地方是哪里呢   就在电路里面  大家注意下器件参数  可以再找找  答案后续会公布  其实很简单

楼主:
貌似大家都没话说了   都懒得琢磨吗
那直接上答案结贴了  其实主要是因为这个参数的可控硅维持电流太大了  换个维持电流小的硅即可
希望对大家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