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开关电源接地的问题

楼主(2011-06-11):
开关电源在水池外给水池内的灯具供电,开关电源负极是否要和大地相接?

网友A:
“负极”是指开关电源输出端的负极?灯具是直流供电?
如果是,且灯具供电电压比较高,最好两端都不接大地。

楼主:
负极指的就是开关电源的负极,灯具是直流供电24V,在水池里 灯具是铝外壳,与水接触,相当于接了大地

楼主:
开关电源在水池外面,接触不到水

楼主:
我是这样想的,如果灯具某种原因进水,由于电源的负极接了大地,这样电源电压和水的压差不会太高最多24V,安全一些,不知道这种想法是否合理

楼主:
现在我的意思是把开关电源的负极接大地,在水池中的灯具外壳,不和电源的正负极发生接触

楼主:
另外这样接对电气性能是否会好些,毕竟壳体是接大地的,电源部分与壳体的压差不是很高,想请教maychang老师会不会有其他问题

网友B:
很多时候是要求接地的,比如精密测量仪器

但小日本都不接地

网友C:
在潮湿的环境,24V不能算是安全电压,12V才是。

楼主:
如果壳体因某种原因损坏,就会漏电,如果24V的地和大地相接,相对电压会低一些,也就是相对安全一点。但是不知道这种接**不会带来其他问题

网友D:
不用接地的
如果要接地的话用一个1KV的电容接在电源的负极然后在接到电源的外壳上面
回复 楼主:
这样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E(2016-01-18):
本人感觉这样做的最终还有问题,芯片直接与外壳接触,导致芯片更加容易上与静电接触,除非外壳一直接地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