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EGA168PU熔丝配置错误

楼主(2011-06-11):
大家好,最近生产出现几个问题;我用的是分立的MEGA16L,生产是用烧录器烧录的程序,但是焊接之后发现程序有错误需要刷新程序,只能使用ISP,基本都能刷新;但是有两次出现一个故障就是不能重新配置熔丝;因为是批量生产的不可能出现配置错误;
现在想将晶振由原来的1M设置成8M,在熔丝配置的时候校验正常,但是fuse配置出问题;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怎么没人回啊?

网友A:
外部晶振配置改变了 可能试MCU时钟没工作起来,配置不了的,先用原来的1M的晶振下配置成8M的,再用8M的晶振试试

楼主:
熔丝配置读取的时候是内部1M,单片机也可以正常工作(应为之前有程序);
现在想更改为内部8M,提示校验合格、fuse配置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