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弱弱的问题,片内EEPROM外部怎么烧写?

楼主(2011-06-11):
PIC18F4620 片内EEPROM 外部怎么烧写,或修改?

网友A:
1、如果使用ICD2/3、PICKIT2/3等工具,在MPLAB中可以单独选择烧写EEPROM
2、如果是其它专用编程器,则需要看其是否具备这个功能,多数专用编程器也具备这个类似功能

楼主:
3# yewuyi 我用的是ICD2,怎么烧写? EEPROM数据文件怎么处理

网友A:
导入EEPROM的烧写文件后,如图操作应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