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 PCB编辑器设置问题求解

楼主(2011-06-11):
用AD09的时候可以将PCB的背景线改成点,这样更舒适一些,最近体验一把AD10,发现这个选项竟然没有了,是不是放到其他菜单里去了,求解。
看下图的格格,很讨厌

网友A:
在设置里还是有的。

网友B:
在英文状态下你安下v  g   v

楼主:
回去试试,先把分给你们吧,谢谢

网友C:
我反而喜欢用这个网格。呵呵

楼主(2011-07-11):
回复 网友B:
不是 v g v ,但是我通过它找到了,谢谢你。在网格编辑器里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网格有的时候飞线看不到,容易漏线。

网友D(2013-03-08):
额 我还没有找到 ,求楼主 透漏一下细节.....

网友D:
在线等待.....

网友E:
快捷键V+G,鼠标选中SET Global Snap Grid,把0.127MM数字改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