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香主:STM8S903是否有计划出大容量的型号

楼主(2011-06-11):
现在只有F3和K3两种型号,falsh和RAM有点不够用,外设倒是很够。想换成105吧,同样封装的I/O口少一些,换封装的话,又还要改板子。
为什么903不出大容量的呢!

网友A:
个人认为:K3和F3是面向超低成本的市场。FLASH和RAM加大后,会影响成本,尤其是RAM。这是一个综合考虑平衡的结果。
个人建议:做研发,改几次板很正常啊,所以LZ的原因,我很纳闷;
不过,这个需求我会转达给ST的市场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