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侠帮忙看看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1-06-11):
     这是一个轨对轨放大电路的第一级放大上面有四个电流,它工作原理怎么样的呢?

网友A:
     这是一个轨对轨放大电路的第一级放大上面有四个电流,它工作原理怎么样的呢?
引用 楼主:
图片有木有?有木有?

网友B:
电路图很大,也很清晰。
具体原因是:引用了某地不可连接到的信号,极可能为信号线的断路,以致信号采集模块输出异常,屏幕显示为故障常见代码:红叉。

网友C:
也看不到图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