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380v交流电控制方案

楼主(2011-06-11):
我想通过电流差来控制380v的电机通断工作,在30A-70A正常工作,低于30A启动接通380V电源,高于70A断开380V,最好在一定范围内可以调节这个电流。请问哪位做过,给点建议。本人一直从事弱点,没接触过这么高的电压,高电压闭环反馈需要用到的通断开关和电流检测的元件有哪些,还有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网友A:
个人愚见:
单纯的这样来控制电机可能比较难,主要是在电机启动时候的状态判断比较麻烦。

网友B:
热继电器里的双金属片触点动作有一段时间的,可避开启动电流.

网友C:
用互感器测量电流,用接触器做控制即可,电机启动问题用上电延时判断即可。

网友D:
人家没说用电动机电流控制启动。

网友B:
其实就一个过载保护,到了电工手里就成控制技术了,又是CT,又是核磁共振的,在厂里师付眼里,不就是加只热继电器,贴块伤筋膏OK了.哈哈.

网友E:
没办法,在厂里师付眼里只不过贴块伤筋膏就OK了的,在电工眼里都是高科技~~~

楼主:
弱弱的问问,电流互感器出来的信号是交流电流还是直流电流,怎么转换为电压信号

网友E:
弱弱的问问,电流互感器出来的信号是交流电流还是直流电流,怎么转换为电压信号
引用 楼主:

电流互感器出来的信号是交流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