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给介绍一种开关特性好的功率(MOS)管?

楼主(2011-06-11):
目前正在做一个电池大电流充放电驱动电路,代替接触器。RFP150N  DS导通电压任然偏大!

网友:
不知道你的开关特性好,要达到什么指标。这样人家才有办法帮你推荐

网友A:
一般选MOS管,电流越大,内阻越小,前提是保证全导通.

楼主:
分析了一下, RFP150N Vgs=10V  Rds=30MΩ。
IRF3710  Vgs=10V  Rds=23MΩ.

STB80NF55L-08, Vgs=16V  Rds=8MΩ.
比较一下,虽然STB80NF55L-08 Vgs=16V 大了点,但是RDS导通电阻大大降低! 值得考虑!

网友B:
思考, 两种MOS, 都是10mohm的, 一颗20A, 另一颗100A, 用来控制5A的电流, 要求压降越小越好, 选那颗?

网友B:
老T, 英飞凌现在已经低至0.6mohm, 一块多米刀,比IR的稍贵些

网友A:
英飞凌现在已经低至0.6mohm, 一块多米刀

记下了,谢谢蚁兄

我选价廉的20A的+大散热器+风扇,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VGS都一样的话,应该选20A?

网友C:
思考, 两种MOS, 都是10mohm的, 一颗20A, 另一颗100A, 用来控制5A的电流, 要求压降越小越好, 选那颗?
引用 网友B:

呵呵,如果价格一样,俺就用100A的。

网友C:
开关特性好一般指G、S、D的寄生电容比较小,这样开关频率就能比较高,开关损耗可以小点。

网友D:
:$菜鸟插一句:为什么功率管的导通电阻能做这么低?那些三极管怎么就那么高,,见笑了,各位大虾们

网友E:
11楼:
双极型三极管没有导通电阻这个参数。
双极型三极管只有饱和压降这样的参数。

网友F:
思考, 两种MOS, 都是10mohm的, 一颗20A, 另一颗100A, 用来控制5A的电流, 要求压降越小越好, 选那颗?
引用 网友B:

不计成本的话,俺肯定选100A的这一颗~~~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