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的一批FM24C04A用不了

楼主(2011-06-11):
不知道是不是产品的问题,据采购的说和上一批是同一厂家的,不过现在这批就是用不了,上一批的没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再想问一下FM24C04A和FM24C04B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据说有用eeprom冒充铁电的,建议楼主写个程序测一下。

网友A:
2# chenczy A和B可以互换的,没见到有什么差别。

楼主:
感觉B的好像是EEPROM的,不是铁电的。
我的程序只能用铁电的,用别的要不就是开不了机,要不就是数据存储出错,这二种不对的我就不认为是铁电的。
因为铁电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就是地址可能往下加的,别的好像没发现有这个功能。不知道是不是我见识太少。

网友A:
既然都是FM了就应该是铁电,不能够是EEprom,个人看法。
楼主还是考虑一下是不是料有问题……
看看丝印是不是很清晰,要是不是很清楚,那就有点危险了。

网友B:
经常碰到是芯片问题

网友C:
再想问一下FM24C04A和FM24C04B有什么区别?
引用 楼主:

看厂家的说明:

http://www.ramtron.com/files/application_notes/AN213%20-%20Diff%20FM24C04A%20vs%2024C04B.pdf

网友D:
我在电子工程师搜人网(www.xunta.so)上用 “ FM24C04* ” 搜了一上,可以看到与非网上的“南京老练”是铁电存储器的专家,你不妨直接向他请教一下?
搜索结果的链接:
http://www.xunta.so/searchAuthorAction.do?queryString=FM24C04*&searchTime=2years&Submit.x=14&Submit.y=12

网友E(2011-10-25):
是买到假货了吧...痛恨这种不良商家

网友F:
FM打头的有EEPROM,很容易混

网友G:
楼主。FM24C04A已经停产块2年了,现在的都是FM24C04B.你采购八层买到假货了--铁电代理北方科讯。FM24C04B的在写入数据的时候有10ms的等待时间。别的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