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运放的噪声指标

楼主(2011-06-11):
我看仪表运放的参数指标里面有一个电压噪声密度随着GAIN的增大反而逐渐减小了,
如下图所示,理解不了,为什么增益越大,噪声反而变小了?

楼主:
难道是说,在输出端的噪声指标折合到输入端么?是这样理解的么?

网友A:
RTI就是折合到输入的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啊,原来是这个意思啊,非常感谢了!
但是有一点,机理不是很明白
从理论上来说,前级放大器的噪声必然会在后级被放大啊?他们是怎么消除的这个噪声呢?

网友B:
并没有被消除,而是在折合到输入等效噪声的时候被除小了

楼主:
仪表也是带有放大环节的,为啥放大的时候输入噪声没有被放大啊?而是有一个折合成输入噪声的指标呢?

网友B:
请尝试手工计算共射放大器的输入等效噪声
器件模型里给的噪声模型是并联在CE/DS端的
输入噪声一般是先计算输出然后用增益折合到输入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