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可控硅调压文题

楼主(2011-06-11):
最近在做一个电炉丝温控的电炉,用可控硅调节220v,达到调节炉丝电流的目的,

网上有人说要用过零触发的光耦mc3061,然后在光耦的输入端输入pwm来控制

可控硅的导通角度,达到调压的目的,我用moc3022做了一下是试验,负载是灯泡

灯泡的电流和电压均无变化,3022是不带过零触发的,是这个原因吗?问题是出在这吗?

网友A:
“网上有人说要用过零触发的光耦mc3061,然后在光耦的输入端输入pwm来控制可控硅的导通角度,达到调压的目的”
彻底胡说八道。
过零触发就不是控制导通角度。
输入PWM更不是控制晶闸管的适当方式。
问题出在你根本没有了解晶闸管是如何工作的。

网友B:
网上说的,并非就是错的,关键是你别理解错。
MOC30XX中,有些是过零的,有些不是。
如果采用过零触发的,确实可以用PWM控制,但是PWM的周期远比50Hz大。
比如PWM周期是1秒,在1秒内有100个半波,可以达到1%的输出控制精度。
如果你用的PWM,频率很高,就无法控制可控硅了。
对于非过零触发的,电路需要有过零检测,再移相触发。

网友C:
看到过0光耦调角,就是歪的。查下可控硅调角的原理就知道了。

网友D:
双向可控硅调压是在半周期里面使用导通时间的长短来控制输出电压的,具体电压多少需要调整参数,自己试试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