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出现 非法操作码复位 求解?

楼主(2011-06-11):
STM8    有时会重起, 后来打印一下RST_SR寄存器,发现重启后 RST_SR = 0x0a;

这个非法操作码复位是如何产生的?又如何解决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程序跑飞了

楼主:
怎么会跑飞呢?

网友B:
我以前遇到过,后来把外部震荡去掉了就好了,还是怀疑是外部震荡不稳定造成的。所以我现在做的产品也都是不用外部震荡的。

网友C:
怎么会跑飞呢?
引用 楼主:

一般程序错误会造成程序跑飞。

网友D(2013-04-26):
怎么打印RST_SR寄存器啊?我也碰到异常复位的问题了

网友E:
我怀疑是程序跑偏了   看看使用看门狗之后是不是会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