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奇发现:单片机管脚之间输出有影响

楼主(2011-06-11):
为什么我的P1脚输出会影响到平P0口的输出呢?
我的电路图检查了,没看出有什么问题。
现在是LCD无显示,用别人正常使用的程序也不行。
后来测试发现P1脚输出会影响到平P0口的输出?
难道是因为这么问题,这可能吗?

#include <at89s53.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uint x)
{
uint i, y;
for(i=0; i<x; i++)
for(y=0;y<104; y++);
}

void main()
{
P0 = 0x00;
delay(2000);
while(1)
{
P0 = 0x55;
P1=0x00;
P3=0x00;
delay(3000);
P0 = 0xAA;
P1=0x0F;//不可以0F,F7,1F等,不然P0口就有的不能输出高电平。
P3=0xFF;
delay(3000);
}
}

电路图如下:

网友A:
怎么发这么多贴 刚回一个了

网友B:
P0口本身就是不能输出高的吧,呵呵,51的具体细节都忘记了,但印象中好像就是如此吧

网友C:
LZ是买到假货或MCU挂了。
IO口之间有这种影响,最低端的4位机都不会出这种错误。如果说相邻的AD口有些影响,是有可能的

网友D:
楼主,你液晶模块的片选模块怎么驱动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