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ad采集的问题

楼主(2011-06-11):
我用stm32采集工作电源时,采集到到的AD数值是 0x0f8f 左右,
AD工作模式是 连续采样, 周期是239.5最长的,没有中断,没有DMA???

楼主:
参考电源 是系统电压!
采集不到0v,没有加电压的时候数值是 0x20

网友A:
所有的联线都是0.000欧姆吗?

楼主:
我用是是 10mil的线,就是线的阻抗,线长有 1cm

楼主:
确实不是个问题,就是不可以

楼主:
现在问题还没有弄好!
有用过STM32AD的吗,指导一下!
谢谢了!

网友B:
没有加电压 即悬空的时候12位AD的值应该是4096  即0x1000

楼主:
大概是80K的下拉电阻

楼主:
我把AD进行校正后可以采集到0xfff,但是不稳定,也只能到 0xff8的样子,

AD输入脚没有悬空,有80k的下拉电阻,按照这样说 降低下拉电阻就可以了,我目前的是 0x30

网友B:
没见过这么大的下拉电阻  这么大的下拉电阻 还是相当于悬空
我上面的说错了    范围是0-4095  所以悬空的时候是0xfff没错
下拉电阻也就几百欧而已 标准100-470欧姆

楼主:
如果这样的话我加一个射极跟随电路就可以了!也不用加下拉电阻,但是这种电路我在其他应用中是可以的,没有考虑STM32的这个特性

网友C:
本人试用过103的AD,精度和稳定度还是比较满意的。

楼主(2011-11-03):
加上射极跟随零点也不是太好
精度还可以的(和万用表比)